难题:找不到COM2口!

楼主(2004-04-27):
难题:我新买了一台IBM的笔记本,它没有9针串口,于是我买了一个USB转RS485转接口。但在向PLC写入程序时,弹出 找不到COM2口,不能正常导入程序,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连接的USB口是COM3, 从哪里可以把WIN32的默认接口改为COM2或COM1。或是其他解决办法!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不改也可以,你可以直接改软件的通信设置,也可以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改!

网友B(2004-08-08):
你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将USB转COM设置成COM2

网友C(2008-04-22):
你可以直接改软件的通信设置,也可以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改!

网友D:
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中改!

网友E:
你买的USB转9针数据线不对,应该买USB转RS232的数据线才对。

网友F(2008-05-27):
我的是脑---设备管理器---端口---属性---port setting

网友F:
方法2:自动在线----选择一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