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变频请教

楼主(2004-04-28):
现维修一台华为TD1000 输入为220VAC,1.5KW变频器;经测量为模块烧毁,卸掉模块直接引入直流电压,电源指示灯亮(亮度会有所变化),但开关电源不工作;量开关管及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均正常,电容C1上有10-12VDC电压,请大家赐教!

楼主:
不知是何处故障,请大家赐教!

楼主:
怎么没人出招

楼主:
这种机子不上模块试机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每人修过此机吗

网友A:
你是高手还用我们说吗?

楼主:
抬举、抬举,其实我的技术不是一般的烂!请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