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三菱PLC的AD模块需要占用I/O口吗?

楼主(2004-04-28):
小弟第一次用到AD模块,不是很了解。 另外,怎么与AD模块进行通信呢?

网友A:
一个AD模块需要占用PLC的8个I/O点!

楼主:
就是说AD模块占用I/O口 谢谢!!

楼主:
那是不是说我加了AD模块后,还要用线连接它和PLC 因为我现在做一个项目,用到7位AD口,另外数字信号有11位,那是不是说我要选择64口的PLC(32个I口)

网友B:
AD模块占用I/O点应该这样来计算: 例:FX2N系列总的I/O点数为256点,就是说FX2N-16M*的寻址能力也是256点。如7通道的模拟量输入,用FX2N-2AD要用4个,占用32点;用FX2N-4AD要用2个,点用16点;用FX2N-8AD用1个,点用8点。 11开关量,选用大于11点输入的PLC就可以了。如FX2N-32MR。AD模块带有和PLC之间的连线,插上去就行了。

网友C:
FX2N-16MR+FX2N-8AD就可以了,你好象一点基础也没有啊?有选型资料没有?

楼主:
谢谢!!1 小弟刚入门,初次接触三菱,对三菱系列还很不了解,还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谢谢!!1 小弟刚入门,初次接触三菱,对三菱系列还很不了解

网友B:
FX2N-16MR只有8个输入点和8个输出点,不满足11个开关量输入.

网友D:
一个FX的智能AD/DA模块占用8点,不就完了,为什么要说那么复杂。 其他系列的不见的是8点。

网友A:
一个A/D模块或其它特殊模块需要占用PLC的8个I/O点,如安装4个,共占用32个点,如FX1N系列最大扩展为128点,这样I/O总数最大96点! 超过96点的I/O点将不会被PLC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