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个AD输入信号,11个数字输入信号,请问选多少口的PLC??

楼主(2004-04-28):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有7个AD输入信号,11个数字输入信号,请问是不是要选18个I口以上的PLC? 谢谢!!!!

网友A:
数字信号可以采取轮流读入的方式节约输入口

网友B:
用三菱FX1N的话可选FX1N-24MR(16点输入,8点输出),AD输入信号可选用FX2N-8AD(8路)! 用三菱FX2N的话可选FX1N-32MR(16点输入,16点输出),AD输入信号可选用FX2N-8AD(8路)!

网友C:
你的项目有多少out点,DO,AO各多少?方便的话联系021-34250140.肯定有惊喜.

网友D:
chinalxl说得对,IO点一般应备用15-3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