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设备组态问题

楼主(2004-04-28):
用MCGS5.1组态一工程。其中用到多台变频器,组态后,参数测试正常,测试时变频器寄存器的数据与测试窗口中的数据一致,但当在循环策略中用 !setdevice(设备2,6,"read(p2103,2,输出频率)”);时却看不到响应的参数实时值,检查各设定都正确,不知何原因?请指教!

网友A:
此命令写的好象不对,每个不同的设备所用的设备命令都是不同的,而且不是每个里面都有设备命令的,而且你所说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看你写的命令跟一般的设备命令有些不同,你可以具体说一下你的设备类型,厂家,或者直接跟我们沟通一下!010-62979682-211,212。

楼主:
TO:LCLC 谢谢你的指教! 台达VFD-B(modbus-rtu通讯),参照MCGS的在线帮助(设备窗口--串口父设备---设备1---设备n(MODBUS-RTU)多台---测试----正常(P2102,P2103等参数)。 建窗口---画一输入框----属性设置。 数据----设一变量(数值型,属性设置)为“输出频率” 台达VFD-B的P2103寄存器为“输出频率”参量。 请MCGS给以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