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ONEYWELL DCS几个问题

楼主(2004-04-28):
向各位请教: 1,一操作站画面上有一过程点报警,边框红色,而其它操作站上该画面该点不为红色。为什么? 2,按下ALM SUMM,在该画面下有六个单元,有五台操作站显示每个单元都有报警记录,有一台操作站显示每个单元都无报警记录。为什么? 盼赐教!谢谢!

楼主:
各位,帮帮忙!

楼主:
各位朋友,随便谈谈也行!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系统?jinqiaosheng@sina.com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系统?

楼主:
TDC-3000,TDC-3000X

楼主:
问题1是TDC-3000,问题2是TDC-3000X

网友B:
你好! 我公司是代理HONEYWELL的DCS及变送器,你台如有问题请与我联系。021-64940075-823张应贵E-MAIL:zhangyinggui585@hotmail.com

网友B:
请与021-64940075-823,张工联系.

网友C(2006-03-07):
我们用的是TPS100,这些策略都在UNIT ASSIGNMENT里定义

网友D(2006-05-09):
不是同一个操作权限

楼主:
是同一个操作权限

网友E:
霍尼韦尔的系统我只用过TDC3000的,其他的不是很清楚,不过好像梯形图比较复杂耶!

网友F:
检查一下 那个没有单元报警的us是否和其他的在同一个area?
如果不是的话,看看单元报警是否被禁止了?单元报警的禁止与使用的级别是操作员权限.

网友G:
1.同步没设置好;
2.域没设置好,同意CS11111说的
mytenet@tom.com

网友H(2006-06-14):
是不是该原因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做出你这种同样的现象:
1、该台操作站的那个图形文件(.DSP或者.HTM)与服务器不一样,服务器和其他操作站上的图形文件的数据边框没有定义动态,而该台定义了动态.
2, 在HARDWARE菜单,"STATION"条下,可进入到操作站的组态画面,你可以看到在使用的操作站(连接好的为绿色,离线的为黄色,关机的红色),进入该台操作站,里面有报警/区域设置, 可以设置该台站不显示任何区域报警, 也可设置一个或者几个区域(单元)报警.

网友I:
应该是没有设置到一个区里面
还有报警级别比较的低吧

网友J:
我们专业提供DCS操作站显示器国产化替代的,特别是针对TDC-3000 的操作站显示器,希望能为你们提供帮助.hhbiao@sina.com

网友K:
可能是那台站不在同一个console里,或所在区域不对,就算在同一个区,再换次区,更新一下数据库试试。或者将本台机子重启动试试。

网友L(2007-06-29):
同意小鲁的方法。

网友M(2007-08-27):
我想应该在一个CONSOLE里重新选区安装区换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