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ID指令用法

楼主(2004-04-28):
FX的PID功能为什么没有输出,请能指点

网友A:
有输出,把指定的D输出到DA模块上。

网友B:
也可以这样输出: LD= D0 K100 OUT Y0 END 设PID运算的结果存于D0,D0的值等于100时,Y0输出.

楼主:
我用PID D0 D100 D300 D500,D300及以后的参数做过设定,但D500的值总是0,不知道为什么,请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