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300模块怪事

楼主(2004-04-28):
前段时间,调试一工程,用的是8*16bit模拟量模块,采集从现场变送器过来的4--20mA的电流信号,在线监视,PIW*点显示满量程,应该说是模块没有读取该点.拆下来,检测该模块是好的.请教?有的朋友说是模块和变送器不匹配是不是真的,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不应该是不匹配,你的模块上的信号选择的方块选择对了吗?4-20mA有两线制和四线制,分别选择C和D。

网友B:
补充说明:呵呵,四线方式是不送24伏特给变送器的,两线是送24伏特给变送器的,如果现场的变送器不许要24伏特电源,那一定要用四线的,如果需要24伏特电源,那一定要用两线的。 风中沙,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呵呵。

网友A:
四线制和两线制是仪表本身决定的

网友C(2004-12-14):
请问各位: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是否解决???能否告之!不甚感激!

网友D:
我觉得风中沙说得对,可能是选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