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起输出与采集

楼主(2004-04-28):
请问:现在的变送器输出大多为二线制和三线制,我在做检测的时候,在变送器输出端和采集卡之间用了一个转接卡,(cb-50lp).他上面写的是提供16路单端/8路差动模拟量输入,请问对于二线制和三线制输出的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是不是意味着每一条线都要占用转接卡的一路输入,还是说变送器输出的两条线或三条线可以接入一路输入即可,望给予一定的指导,谢谢.

网友A:
把变送器说明书看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