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二台PC机并行连再跟CAN网串行连,行不?不会是意想天开吧?

楼主(2004-04-28):
如题

网友A:
没什么不可以。

楼主:
不好意思,那再请问一下,后面的硬件应该如何来连接? 因为我对硬件不懂,虽然看了不少资料,但是动手还是不行.

网友A:
概念不清!两个PC要同时收到总线上的数据,设定同一地址或广播地址即可。每个PC都是CAN总线上的一个节点,两台PC要互相冗余,只取决于你怎么编程序了。那与现实世界情形一样,互相关照的点儿。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楼主:
是的,因为我是计算机开发的,对工控不懂,所以把问题想的复杂化了. 我的思路有以下几条,但是自己觉的没有一条思路是好的: 1、一台PC机带CAN和别的串口接口卡,另一台PC机通过网卡跟它连,但是想到如果带接口卡的那台PC死机的话,另外一台也就没用了,所以这个思路不可行。 2、请教过一个朋友,他们是把485跟摩沙卡连,摩沙卡跟交换机连,二台PC分主从跟交换机连,这种思路也能行的通(因为我没动手做过,所以只能用“可能”来说),但考虑到硬件价格上会有点贵,所以这种想法只做保留。 3、所有的CAN、485等都通过一个接口设备,然后这个接口设备能同时拉出二条线接到PC机的串口上,这样,二台PC机就成为并行连接 了,软件开发上也简单的多了,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设备? 以上的思路有自己想的,也有跟朋友讨论得到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实现双机热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