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与client通信问题

楼主(2004-04-28):
opc server可以连接多个client,每个client与server是通过什么机制通信的?server要给每个client单独的线程吗?

网友A:
只是加入列表,当数据有变化时,UPDATE全部client .

网友B:
Server中会维护一个Server列表,每一个server对应与一个client的连接,特别是更新数据或服务器关闭时,会根据该列表通知所有的cl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