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 View串行通讯RS-232

楼主(2004-04-28):
我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LAB VIEW 串行通讯中怎麽把波形信号转化为字符串,在接收端又怎麽把波形还原回来?谢谢!E-mail:livy-81@163.com

网友A:
我从没用过串行通讯,请问,我现在有LABVIEW的专业版,除此之外,还需要有其他的软件么? 谢谢

网友B:
LABVIEW的专业版已經夠用了

网友B(2004-06-17):
公司买的

网友B(2004-07-29):
我也希望知道:LAB VIEW 串行通讯中怎麽把波形信号转化为字符串,在接收端又怎麽把波形还原回来?谢谢! E-mail:tongjing2003@163.com

网友C:
我需要采样两路电流,一路电压,一路脉冲信号,还有光栅信号,并且能控制其中的一路电流信号,我想采用外部DSP调理电路通过RS232与labview通讯。不知这是否是比较好的方案。如果可行,我想知道RS232如何与labview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