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440变频器 参数设置

楼主(2004-04-28):
440变频器中DIN4,5端子表示电机的正反转,DIN6.7.16端子用来设定频率的输入,想问一下,在参数设置中,如何用端子输入与某个频率联在一起,比如我想用端子6输入表示6Hz的输入?

网友A:
可到“资料中心”下载440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B:
如果你说的式数字输入端子,则只有DIN1--DIAN6 如果是端子号,则为5、6、7、8、16、17。公共端为9。 想达到你的要求,应该是设定一下P070(2)、P100(2)。如果为6 好端子的话,具体括号中的数字为几,看你用那个端子?

楼主:
p0701、P0702设定值为电机正反转ON/OFF, P0703--P0706设定值为固定频率设定值,其是DIN3,4,5。我想问一下固定频率P1001,1002,1003设定值是怎么激活?P1001是由哪个数字输入端激活?其固定频率激活与数字输入端子如何联系?比P0703--P0706固定频率设定值的选择方法为直接选择或为直接选择+ON命令。 谢谢了!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B:
xinliu: 参数设定写起来太麻烦,有空打电话。 0531-8929990/1/2/3/4/5-812

网友C(2010-02-25):
设定P1000为端子固定频率设置 就ok了

网友C:
p1000=3 ok !

网友C:
西门子440变频器数字量输入的参数设置
圈子类别:冶金 (晴天) 2008-7-13 15:57:00
[我要评论] [加入收藏] [加入圈子]
--------------------------------------------------------------------------------
P0304 400 电动机额定电压设定380V P0010=1
P0305 15.3 电动机额定电流设定23A P0010=1
P0307 7.5 电动机额定功率设定11KW P0010=1
P0308 0.82 电动机额定功率因素设定0.85 P0010=1
P0310 50 电动机额定频率设定50HZ P0010=1
P0311 1455 电动机额定转速设定1450 P0010=1
P0700 2 变频器通过数字量输入控制起停 (2) 由端子排输入 P0010=1
P0701 1 ON,正向运行
P0702 12 反向运行----选择 2 ON reverse /OFF1(接通反转 / 停车命令1)P706 P707 P708=9
P0703 9 故障确认 P706 9 故障确认
P0704 15 固定频率设定值 (直接选择)高速 对应P1004固定频率设置25 选择16 固定频率设定值 (直接选择 + ON 命令)
P0705 15 固定频率设定值 (直接选择)低速 对应P1005固定频率设置12HZ 选择16 固定频率设定值 (直接选择 + ON 命令)
P1000 3 变频器频率设定值来源于固定频率 P0010=1
P1001 0 固定频率1 Din1,50HZ
P1004=18HZ 固定频率4(对应P704设置)
P1005=6HZ 固定频率5(对应P705设置)
P1002 45 固定频率2 Din2,6HZ
P1080 2 电动机运行的最小频率 (在此频率时电机的制动器动作)0 P0010=1
P1082 50 电动机运行的最大频率45 P0010=1
P1120 50 斜坡上升时间60 P0010=1
P1121 3 斜坡下降时间10 P0010=1
P1300 0 线性特性的V/f 控制
P2192 50
P3900 3 快速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