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变频器和管道泵控制流量的问题

楼主(2004-04-28):
本人正在做毕业设计,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用变频器控制管道泵的转速来调节流量的问题,请问 频率和转速由何关系啊? 我准备用工控机和采集卡来做控制和反馈,采用pid 经过pid计算输出给变频器 这个系统应该怎样做啊 望高人指点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在《电机拖动》教材中有公式的转速和频率是线性关系,PID这个控制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只要你把这个功能设置为有效都可以的。 如果你要求你的出水量为恒定,就PID也不能完成,例如转矩控制都要用上的。但是你在使用PID设置中小心你的设定,不然电机会颤抖,你可以用大学中学的知识指导你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