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s协议

楼主(2004-04-28):
各位工控同仁,小生有问题请教:我用uss协议与6ra70通信,但程序编好后,下载不到plc里面,我是按手册上面的例子编的。上面的提示是不让用v存储区。编译没错,只是下载不可以。请大家帮忙。谢谢。qq;4244996

网友A:
插入子程序后,在左边项目管理器窗口的“程序块”处右击,出现”库内寸“,打开一个对话框,需要为USS子程序指定一个内存区。。。。。。。。

楼主:
今天上班试了。问题果然在那。太感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