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否提供一下关于MCGS组态的电梯控制的例程

楼主(2004-04-28):
斑竹和各位高手好 我刚刚接触MCGS,因为毕业论文的需要,要制作电梯控制的组态画面与动画的连接,由于时间紧迫加上资料有限,能否哪位提供一下相关的例程参考一下?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liang81719@sina.com 急啊~~

网友A:
首先,我手头没有相关的工程。 同时,我认为您需要如下的资料: 1、我们提供3天培训的讲课教材《初级教材》、《高级教材》 2、针对教材的演示工程。 已经邮寄,请查收!如果没有收到,请回邮箱:mcgsdlh@126.com,催促! 最后,制作电梯控制的组态画面与动画的连接的建议: 1、电梯控制设备的型号和通讯方法,mcgs是否提供驱动; 2、电梯控制的采集和控制信号有那些,那些可以用于动画控制; 3、动画要达到什么程度,最好有详细的描述,同时,动画的每个动作的控制方式如何? 4、最后,考虑如何使用mcgs完成动画的组态(这是,可以打电话,就具体某个功能如何实现的问题,进行咨询,我们可以提供样例)。

楼主:
谢谢, 《初级教材》、《高级教材》我手上已经有了,基本的工程创建和动画构成也都会做了,我目前处于画面组态的阶段,主要任务也是制作电梯的动画界面 但是因为初次接触,编写脚本程序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特别是电梯这样有一定复杂,需要判断的系统, 目前只能作成部分的动画,却无法连动,关键还是不熟悉基本的编程思路 我希望能把自己目前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下,因为我没法用语言来描述 请问有没有可以发的邮箱地址? 谢谢了先

网友A:
可以发过来! 找到一个简单的电梯控制程序!发给你吧!

楼主:
xiexie 不过编的太烂了,怕污染你的眼睛,呵呵,毕竟才学了不到1个月,以前也没有basic基础 我发你了,dlhwy@sina.com 这个

楼主:
你的那个电梯程序我还没收到,重新发一下把 liang81719@sina.com 或者liang81719@hotmail.com

楼主:
目前我编写的程序只能实现电梯的部分楼层的动作,还有不能连续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