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问题:ds18b20与pt100

楼主(2004-04-28):
我有一棘手的问题想求教各位高手:我想尽可能准确的检测温度并显示,对传感器pt100和ds18b20拿不准。我觉得这取决于分辨率:前者的是0.1度(做成数字式的成品后),而后者的分辨率为0.0625度,所以我想采用后者。不知道行不行的通,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后者比较便宜。 但目前B7版本的DS18B20质量有问题, 市场缺货,你还是等等看吧。

网友B:
不知你的产品目标批量是多少,量产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批量不大(百片级),或量产时间较晚,可以考虑18B20。 另外,18B20的精度虽说大多在0.2~0.3℃,不过Maxim提的指标仅为0.5℃,选型时还需注意。

网友C:
单点用pt100,多点测量用DS18B20,18B20的真正精度不行,响应时间也慢,100度以上误差更大

网友B:
可能是我上一个帖子说的不是很详细,我不是很认同media sense的观点。 经我们和客户的大量测试发现,18B20在-10~80℃的绝对精度呈橄榄球式分布,同一批次产品中绝大部分的绝对精度为0.2和0.3℃,只有极少部分为0.4或0.5。而且线性度非常好,可通过软件校调精度至0.1℃。同时18B20在-10~80℃的绝对精度也大多满足0.5℃。 最重要的是,18B20传输方式为数字式,前面我们提到的绝对精度就是整个系统的绝对精度,而不会收到系统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在使用pt100或pt1000时,往往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导致整体系统不能达到pt100或pt1000自身所能实现的精度,况且在大规模应用时,这样的调理过程相当的恐怖。 如果是实验用的小批量(几个数据点)温度监测,如要求非常高的实验精度,可以考虑使用pt1000(而不是pt100)。

网友C:
digi所说正是DS18B20的特点,低温反应较好,但肯定是反应时间要慢,我们测试过,所以工业应用还是pt要好。DS18B20在国外也很少应用在工业领域,那是用来监测冷藏车冷柜温度的东东。不过说到底还是看你的工况。

网友B:
嗯,media sense说的不错。18B20在空气中降温时的响应时间比较慢,不过在液体中的表现会好一点。升温过程的表现还不错,曾经有几个朋友在集中式人体测温中应用过,比如去年非典时就有朋友开发了一套这样的系统。 对了,说到这里,突然想起18B20的另一个问题,体积偏大,TO-92的标准三极管封装,φ4.8的直径,要是能在小一点,那么它的应用应该能增加到现在的几倍。 不过,18B20还有一个很不错的地方,稳定性相当好,老美做过测试,相当数量的一批18B20,在其最高量程+125℃下连续运转1000小时,其温漂仅为0.2℃。这可是写在其说明书上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