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模拟量输入模块求助!

楼主(2004-04-28):
您好。    本单位近期要开发一个产品,打算用三菱PLC+CCLINK或SIEMENS PROfibus来做。现在主要的难点在于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成本太高,不知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和方法给我提供帮助。    系统具体要求:共两组远程站,远程站长度约50m,每站约有50路模拟量(0~10V),要求每站的   成本可以控制在八千元以内,就算超出也不可以超出太多。因为上面领导要求不可以自己搞单片机(怕影响稳定性),我们便看中了三菱PLC+CCLINK或SIEMENS PROfibus,但是三菱的远程模拟量输入模块好象一个模块只有四路,而且价格我们无法承受。不知有没有经济实惠支持CCLINK的模块可供我们选择(当然要稳定可靠的)。   系统中的模拟量一般不要求同时起作用,所以可以用继电器适当切换,但是,万一要同时起作用时,如果用继电器轮流在采样的话(比如第一路在第0.1秒采样,然后用继电器切换到第二路在0.2秒采样),似乎继电器的触点无法承受。 另外,要求安装总体积越小越好。 或者有没有一些其它变通的方法?    谢谢!    我的EMAIL:nameiscyc@yahoo.com.cn

网友A:
50路模拟量8000元,你的领导以为买白菜呢?

网友B:
只能自己开发

网友C:
我公司是做各种现场总线模块的,你要什么接口的?价格绝对优惠!www.rend-net.com(小李0531-2664052)

网友:
科日新工控K-7412(485总线)8路12位模拟量采集模块,报价:1050元,相关资料请查询以下网址:http://www.krxic.com/CAN/index.htm

网友D(2005-04-07):
用国货吧,应该价位会低一些. 使用轮询能做到,模拟量输入如果不做回路调节,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支持精品国货吧。STC-1 8AI,8DI,8DO,2个485,MODBUS协议,高稳定性,高抗干扰能力,批量供货价格688元每台。 010-68703353 QQ:10815405 xiahj@sina.com www.econtrolnet.com

网友F:
其实一个站买一路远程模块就行了,即使国外的也要不了8千。另外要知道,采样速率越低的模块价格越便宜。你是0.1秒的采样速率,最便宜的模块都能满足,一路800都买得到。50路用多路选一模拟开关,4097什么的,也有成品卖。用继电器可是太古老的技术了。

网友G(2005-08-17):
××××说的对,在要求不太高时还是,可以考虑支持本地货。

网友H:
这样的问题联系联系北京西姆宏吧,010-62250442. www.xmson.com.cn

网友I:
据北京西姆宏的资料看,他们的模拟量模块价格还可以,不过没有用过。我倒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可以采用PROFIBUS总线。可以采用S7-200+S7-EM277+北京西姆宏模拟模块。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可以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和各位共同进步。我在上海。 请不要采用CC-LINK,那是日本货。

网友H:
下面提供一个用西门子S7-200挂接4个S1116(北京西姆宏产品)前端模块采集64模拟量的案例,与各位工控界的同仁共享。   S1116是一款待16路万能输入的模入前端,经软件设置后可直接输入标准电压、电流、热阻、热偶各种信号,包括0~5V、0~10V、0~50mV、0~10mA、4~20mA、Pt100、Cu50、K分度、S分度等均可自由混接输入,通道之间隔离,精度0.2级,RS485通信接口。   西门子S7-200挂接4个S1116采集64模拟量的步骤如下:   (一) 用户根据现场需求使用《S系列与S3000系列设置测试软件》在计算机上对其进行通道参数设置和精度校验。并将计4个S1116的通信站址分别设置为1、2、3、4,通信速率设置为38400bps,通信协议为S¬_PLC。   (二) 将S7-200(以226为例)的RS485通信接口和4个S1116的RS485通信接口用双绞线串接起来,S7-200通信口(九芯)的3脚接4个S1116的37端子(485+);S7-200通信口(九芯)的8脚接4个S1116的36端子(485-);S7-200通信口(九芯)的5脚接4个S1116的35端子(485地)。   (三) 在S7-200上灌装北京西姆宏提供的S系列I/O前端与 S7-200的连接程序(程序名为S_PLC),并按该程序使用说明修改相应的挂接前端个数定义单元  (VB3900)和挂接前端型号定义单元(VB3902、VB3903、VB3904、VB3905)。   (四) 运行该程序,马上就可以在相应的数据映射区(位于VB4000至VB4128共128字节)看到所需采集的64模拟量的工程量值(温度就是多少度,压力就是多少兆帕,整型数)。 当s7-200加挂EM277后,即可融入PROFIBUS总线,很是方便。   就是这么简单。此种方法最多可采集512路模拟量或多或1024路开关量(32个站时),还可以用于控制多路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出,各位同仁如有问题请留下地址邮编电话,北京西姆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有工程师为您提供服务。   恭候您的垂询,联系电话:010-62250442或010-62241752李跃文工程师

网友J:
我是新手,请教一下 这里的模拟量采集模块是不是通常说的在A/D转换器前的采样环节?谢谢

网友I:
不是仅指A/D转换器前的采样环节,而对一个模块来说它要包括几个A/D转换采用环节。AI模块还有处理采样数据的功能,比如记录最值,设置采样次数、更改采样模式等功能。

网友K:
我用过捷通科技的PROFIBUS总线的模拟量输入模块DDMF5-8AD,使用起来很简单,和SIEMENS的各种模块一样,在组态中只要调入配套的GSD文档,往总线上一挂就可以了,价格跟楼主的领导想的差不多(我和楼主的领导一样节约)。我的一个站上用了8个,共64个0~5V的点,速度很快,模块体积也小。模块好象用的是PROFIBUS专用芯片SPC3(模块电路板上有个芯片上印的有标志SIEMENS),采样介绍是12bit的AD,网站www.jtpl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