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关于串口协议的问题

楼主(2004-04-29):
我做的是电脑跟单片机之间的通信,一台电脑做主,单片机为从机。如果用协议的话怎么实现呢?单片机一次只能收发一位,该怎么实现呢?请高手指点,小弟谢过了!如有不清楚请跟帖

网友A:
我比较喜欢编程,不知道你想使用什么样的协议,电脑这边的服务程序是怎样做的?建议你先做好电脑这边的程序,找个软件测试一下后,再试单片机的程序。另外单片机接收并处理一个字符要多长时间,有多大的缓冲区,溢出准备怎样处理。

网友B:
笆篱: 我想用两台电脑用TCP/IP协议,通过com口连接。怎么做? 数据可以压缩吗? 我希望用无线电连接,你有什么高招吗? 谢谢! yzb_cn@sina100.com

网友C(2004-09-17):
通讯协议可以写的很长,我用VC和单片机之间进行通讯的时候通讯协议定义为11位的和22位的都能实现。因为通讯协议是你自己定义的,所以你可以在单片机程序这边自己定义通讯协议的长短,然后下载一个串口调试程序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