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 FM353步进

楼主(2004-04-29):
求助:S7-300 FM353步进的编程结构是如何的?能否给一个程序例子及中文的技术资料?mail:zhang_yiwd@hotmail.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350页的ENGLISH资料 FM353有JOG,INCREMENT,REF,MDI,AUTOMATION模式,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只有当年看了书,碰到问题才好说

网友B:
其实就用FM353自带的例子 ,把你要的条件作好了放进去就可以了, 我才做的FM354,就是用的这个办法,例子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序,还不用考虑太多的时序问题!!

楼主:
就FM353自带的例子而言,那我的control signals(start,stop等),checkback signals,马达需要运行的位移,速度等数据是写在OB1里还是写在FC104里,还是其他的? 程序执行的顺序是如何的?按我的理解是:OB1-->FC100(选模式,设参数等)-->FC1(POS_CTRL),是否正确?

网友C(2009-07-09):
去西门子论坛或许能给你一点帮助!

网友D:
控制fm353很麻烦的,不过也很简单(如果你不做脉冲修正)。这个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地 ,你可仔细看看例子程序,再把语句表和梯形图互相转换一下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