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技术发展趋势

楼主(2004-04-29):
液压技术发展趋势 液压技术是实现现代化传动与控制的关键技术之一,世界各国对液压工业的发展都给予很大重视。世界液压元件的总销售额为350亿美元。据统计,世界各主要国家液压工业销售额占机械工业产值的2%~3.5%,而我国只占1%左右,这充分说明我国液压技术使用率较低, 努力扩大其应用领域,将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液压气动技术具有独特的优点,如:液压技术具有功率重量比大, 体积小,频响高,压力、流量可控性好,可柔性传送动力,易实现直线运动等优点;气动传动具有节能、无污 染、低成本、安全可靠、结构简单等优点,并易与微电子、电气技术相结合,形成自动控制系统。因此,液压 气动技术广泛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但是近年来,液压气动技术面临与机械传动和电气传动的竞争,如:数控 机床、中小型塑机已采用电控伺服系统取代或部分取代液压传动。其主要原因是液压技术存在渗漏、维护性差 等缺点。为此,必须努力发挥液压气动技术的优点,克服缺点,注意和电子技术相结合,不断扩大应用领域, 同时降低能耗,提高效率,适应环保需求,提高可靠性,这些都是液压气动技术继续努力的永恒目标,也是液 压气动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是否取胜的关键。 液压产品技术发展趋势 由于液压技术广泛应用了高科技成果,如:自控技术、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可靠性及新工艺新材料等, 使传统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也使产品的质量、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尽管如此,走向21世纪的液压技术不可能有 惊人的技术突破,应当主要靠现有技术的改进和扩展,不断扩大其应用领域以满足未来的要求。其主要的发展 趋势将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减少损耗,充分利用能量 液压技术在将机械能转换成压力能及反转换过程中,总存在能量损耗。为减少能量的损失,必须解决下面几个 问题:减少元件和系统的内部压力损失,以减少功率损失;减少或消除系统的节流损失,尽量减少非安全需要 的溢流量;采用静压技术和新型密封材料,减少摩擦损失;改善液压系统性能,采用负荷传感系统、二次调节 系统和采用蓄能器回路。 泄漏控制 泄漏控制包括:防止液体泄漏到外部造成环境污染和外部环境对系统的侵害两个方面。 今后,将发展无泄漏元件和系统,如发展集成化和复合化的元件和系统,实现无管连接,研制新型密封和无泄 漏管接头,电机油泵组合装置等。无泄漏将是世界液压界今后努力的重要方向之一。 污染控制 过去,液压界主要致力于控制固体颗粒的污染,而对水、空气等的污染控制往往不够重视。今后应重视解决: 严格控制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发展封闭式系统,防止外部污染物侵入系统;应改进元件和系统设计,使之 具有更大的耐污染能力。同时开发耐污染能力强的高效滤材和过滤器。研究对污染的在线测量;开发油水分离 净化装置和排湿元件,以及开发能清除油中的气体、水分、化学物质和微生物的过滤元江及检测装置。 主动维护 开展液压系统的故障预测,实现主动维护技术。必须使液压系统故障诊断现代化,加强专家系统的开发研究, 建立完整的、具有学习功能的专家知识库,并利用计算机和知识库中的知识,推算出引起故障的原因,提出维 修方案和预防措施。要进一步开发液压系统故障诊断专家系统通用工具软件,开发液压系统自补偿系统,包括 自调整、自校正,在故障发生之前进行补偿,这是液压行业努力的方向。 机电一体化 机电一体化可实现液压系统柔性化、智能化,充分发挥液压传动出力大、惯性小、响应快等优点,其主要发展 动向如下:液压系统将有过去的电液开发系统和开环比例控制系统转向闭环比例伺服系统,同时对压力、流量、 位置、温度、速度等传感器实现标准化;提高液压元件性能,在性能、可靠性、智能化等方面更适应机电一体 化需求,发展与计算机直接接口的高频,低功耗的电磁电控元件;液压系统的流量、压力、温度、油污染度等 数值将实现自动测量和诊断;电子直接控制元件将得到广泛采用,如电控液压泵,可实现液压泵的各种调节方 式,实现软启动、合理分配功率、自动保护等;借助现场总线,实现高水平信息系统,简化液压系统的调节、 争端和维护。 液压CAD技术 充分利用现有的液压CAD设计软件,进行二次开发,建立知识库信息系统,它将构成设计-制造-销售-使用-设 计的闭环系统。将计算机防真及适时控制结合起来,在试制样机前,便可用软件修改其特性参数,以达到最佳 设计效果。下一个目标是,利用CAD技术支持液压产品到零不见设计的全过程,并把CAD/CAM/CAPP/CAT,以及现 代管理系统集成在一起建立集成计算机制造系统(CIMS),使液压设计与制造技术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 新型材料的使用,如陶瓷、聚合物或涂敷料,可使液压的发展引起新的飞跃。为了保护环境,研究采用生物降 解迅速的压力流体,如采用菜油基和合成脂基或者水及海水等介质替代矿物液压油。铸造工艺的发展,将促进 液压元件性能的提高,如铸造流道在阀体和集成块中的广泛使用,可优化元件内部流动,减少压力损失和降低 噪声,实现元件小型化。

网友A(2005-05-11):
进入21世纪后,液压技术必然要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这是其发展方向,现有的液压伺服和液压比例技术在与计算机结合上不是十分方便,数字液压技术克服了这个缺点,它把整个液压和控制技术都简化了,促进了整个液压技术的进步,希望能与罗老师一起交流。

网友A(2005-10-10):
再说两句: 数字液压技术将液压缸、传感器、伺服阀、速度检测、位置检测、PID控制、A/D转换等等全部都集成到一起了,再配以全功能的数字式傻瓜控制器,从而将液压和控制技术基本上变成了人人会用的傻瓜技术,从而剥掉了液压和控制的神秘面纱,罗老师,你说这是发展方向吗?希望听听你的高见。

网友B:
那又会分为液压电子和 液压应用这两个领域了

网友A:
不错,数字液压把液压技术中的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除高频振动外),液压工程师们的大量工作可以转到应用上,解决我们各种主机自动化的难题。

网友C:
为了减小损耗,应该有专门的科研机构确定各种元件的允许压力损失,并确定管道内的流速限制。无论给排水、燃气等专业管道介质都有”平均经济流速“的限制范围,尽可能减少流体与管道的摩擦损失。在液压行业有时液压系统要加散热器,可见能量损失很大。

网友A(2005-11-14):
国外研究液压的最新方向是液压轴,所谓液压轴就是油缸上集成了伺服阀、传感器、伺服放大器、PID调解板、控制器等等,然后用总线将众多的油缸连接起来,实现协调控制,这样就没有了液压阀站,只有能源站,可以大大减少设计工作量,大大提高液压的自动化水平,这就是目前国际上研究发展的潮流。
而中国已经研究成功的数字液压缸已经达到和超越了目前国外希望实现的目标,已经实现了液压轴的目的,并且是数字化的,已经在一系列领域应用成功,表现了极高的性价比,罗教授,作为版主,希望能得到你的评价和质疑,这个领域中国有戏吗?

网友D(2006-05-07):
液压传动与控制有其自身特点,很有发展前途;

网友A:
今天,长行程(2000mm)数字液压缸终于全面调试成功交货,这两只缸是用在大型砂轮锯机上的,已经成功的用了5台,代替原来进口的比例伺服系统,已经为用户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并挡住了进口,这是数字缸的又一成功事例。
数字技术看来在中国很难得到主流专家的认可,但市场十分认可,这就是目前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