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帮LAB VIEW串行通讯RS232

楼主(2004-04-29):
波形如何发送和接收??如何把字符串转成波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ASCII码字符串表示的数字,例如字符串“-122.33” 下位机再把字符转为相应的整型数据-122.33 注意:每次传送不要大于512*8bit,8*8bit以内不保证接受正确。

楼主:
我可以发送和接受。但只能还原一点波形,不知为什麽,哪位大虾告诉完 全

网友B:
楼上的兄弟成功了吗,给我发一份,谢谢 e-mail:livy-81@163.com

网友C:
兄弟能不能给我一份LABVIEW的软件?我的评估颁布很多功能不能用啊 healyang@sohu.com 谢谢了!

网友D:
无线虚拟示波器串口通信的软面板如何编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