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B&R)PLC
remote I/O

楼主(2004-04-29):
现有4个PCC站,站号分别是1、2、3、4。在1号站的PCC中需编写一个程序要用到4号站的变量,该对该变量如何定义? PG和AS底下的都要。 谢谢

网友A:
两种方法: 1) 通过IMA; 2) 通过NET2000CAN; 关于详细编程,请看帮助里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