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

楼主(2004-04-29):
伺服电机控制定位。由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通过编码器来反馈信号给PLC。 要求变频控制的电机与伺服控制的电机在调速时保持同步。在PLC中定时 中断读取高速脉冲数后计算变频电机速度,然后输出脉冲至伺服,可否? 精度可达多少?

网友A:
留下你的电话.我告诉你解决方案.

网友B:
一般来说,要采用响应速度快的系统跟踪响应速度慢的系统。如果要实现跟踪,还是以伺服跟踪变频器为好,因为变频器控制的速度稳定读显然差很多。至于跟踪精度,关键看运行的速度。一般要求反馈脉冲的频率高于100HZ,如果采用特殊的低速预测方法,可以在A、B脉冲频率为10HZ时得到很好的速度控制,当然,伺服系统还得过硬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