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王老师

楼主(2004-04-29):
请问王老师,我在将变频器应用到一些需要制动的系统中,比如电动葫芦中,葫芦的发电时变频器有时会有电压过高的显示,请问这样是否会影响到变频器的寿命。

网友A:
变频器本身是会受冲击,故障率会大些!

网友B:
如果是较小的过电压,并在产品的允许范围内,没关系,如果较大,就应该考虑加制动电阻,这样设备运行性能也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