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电机的选型

楼主(2004-04-29):
我是初涉运动伺服领域的学生,我们实验室要做一个由电机带动的夹紧装置,就是为了可以夹紧一个Φ3mm的软管,控制软管从自然状态到完全夹紧。请高手指点电机选型,在下多谢。

网友A:
关键是软管夹紧力的控制,要做到既夹紧,又不至于变形太多.如果不是很大的软管,一般用很小的电机就能作到,注意:一般在没有反馈的情况下,如果夹取目标单一,可采用力矩控制模式.如果夹取目标变化较大,恐怕要引入夹取力的反馈.详细可email给我:laq68@yahoo.com.cn,我会协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