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安变频器控制速度问题

楼主(2004-04-29):
各位前辈: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请教: 我用的是台安三相380V,5.5kW的变频器,我用的电动机是5.5kW,在满载的情况下,通过设置变频器的最佳转矩曲线,电动机最低转速可达多少?能长时间工作吗? 谢谢!

网友A:
这还要看负荷情况!变频器尽可能避开长期低速运行!最佳是运行在20-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