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FP0-C32T如何控制Step Motor

楼主(2004-04-29):
向各路松下FP0玩家请教:FP0控制步进电机的具体方法,附略图更佳,我想实现让步进电机正反30度往返运行并计数,到过预定次数停。TKS! shuibao_wu@163.com

网友A:
一般FP0都是用脉冲指令(如F168)来控制步进电机。Y0接到步进电机的脉冲输入端口;Y2接到步进电机的方向输入端口即可(使用通道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