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机界面的编程

楼主(2004-04-29):
因本人未接触过人机界面的编程,不知哪里有这方面的编程实例主要是与PLC方面联系。

网友A:
你用哪个品牌的人机界面? OMRON的可以联系 0571-88835053-201 吴!

网友B:
需要一台主机、下载线、软件、和你需要的人机界面 安装后可在机器上编写程序了。 主要时各个安扭的写入地址、

网友C:
没用过好象很难,用过后觉得很简单,你可以到这个网上看看 WWW.XINHENG88.COM 这里有很多有关方面的知识,同时也是HMI行内性价比最高的触摸屏产品----HAKKO,可以与他们联系.

网友D:
前几天用过剪切系统 西门子TD200、西门子S7-200系列之224 然后是一个空开,一个单P开关、一个开关电源、十个中间继电器24伏,五个施耐德接触器、组成了剪切系统 用的是西门子S7-200编程软件 Q:279902599 电:0595-5036264 泉州科杰工控真诚为您服务   开发项目:搅拌系统、恒压供水系统、通体配料系统、剪切系统、各种电柜的改造、安装、设计、调试、维护等。

网友E:
从网站上,下载相关人机界面的应用手册及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