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16G5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4-04-29):
1.通电后,按启动显示OC或SC,多台同样故障! 2.拆机后,换PC923和PC929,故障依旧. 3.拆下模块,接入220V模拟整流成直流,接好跨线,通电,启动依旧OC或SC. 4.开关电源各路都有输出(不过具体准确值不知道对不对). 请教:1.上面第三操做有危险吗?这样操作是否有反馈信号丢失?? 2.这应是616G5的同病??---多台! 3.616G5型号,为何不能用灯泡做假负载??(如:富士的可以) 4.可不可以拆掉一只或三只PC929通电试机,模块不拆?? 希望各位老师和高手能给予详细的解答!!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A:
616G5型号都能用灯泡做假负载!不必要拆掉一只或三只PC929通电试机!输入电压是220V吗?型号?运行了几年?原来坏什么元件?模块没坏则是驱动还没修好!

网友A:
关于用光耦PC929作驱动的变频器启动显示“SC”的处理方法:   如果换了烧坏的模块后还有这问题,则有可能是变频器的驱动元件有损坏或性能不稳定,如小电容、稳压管、光耦、开关电源有不正常,但由于启动就跳故障,没办法进行信号跟踪检查,这时可把“SC”报警光耦的输入端短接(如安川616G5-7.5KW的光耦PS10;15KW的光耦PS4),这样变频器虽然可运行起来,但其失去对模块的保护,所以一定要装有假负载作保护!维修好以后不要忘记把“SC”报警光耦的输入端短接去除!

楼主:
李老师您好!!十分感谢!! 型号:G5A41P5和G5A2P2,380V 1.5KW的原来3相不平衡,换923后带电机空载运转,可带灯泡就跳OC! 多台2.2KW跳OC或SC(空载)原先没坏过,模块外观和内部看都正常,测量也正常,923二极管侧内阻不一样,已换.2.2KW "SC"报警输入端在哪?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SC"报警光耦就在PC929旁边!带灯泡试机还要调低载波频率(C6-01、02),不然可能由于灯泡线太长造成干扰而误动作!

网友A:
要确定你换的PC923好的!还要检查驱动电路的小电容是否漏水!

网友A:
我见过有的老兄在换PC923时把电路板的铜线扯断,这断口有时很难从外观看出!希望你不是这问题!

楼主:
谢谢李老师提醒,铜线没断,不安模块,能试机吗?会显示保护吗? 这么晚还向您请教,真不好意思.

网友A:
不装模块会显示几个保护,你要把它取消才行,如“SC”“FU”“UV”。这样你对电路要很熟悉才行!

网友A:
本来这故障换了PC923就可以,看来你又搞出新问题了!

楼主:
李老师:应该不会,我怕出问题,很小心的! 2个PC817电路是对称 的吗?

网友B:
最好先把驱动板的原理先弄懂个大概,否则一下子没修好你会懵掉的!其次必须确保换上的器件绝对OK!

网友A:
另一个光耦(PS11)是为快速切断驱动信口用的(当变频器有故障时)。

楼主:
谢谢李老师指点!! 经测量PS10的1脚是高电平,正查原因. 李老师.你的网站我经常看.有些东西我还编辑打印出来!!

网友A:
查出原因请与大家共享!会不会是虑焊!

网友C:
G5报SC,你可以把PS11的输出端两脚断开试试看,不报了,那就是驱动的问题了,还报的话那就要查查上面了.是否运放坏了.

网友D:
本人对安川的G5系列变频器较熟,除掉模块试机,电路VCE保护,跳SC

网友E: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F(2008-05-25):
616PC5在运行中转速突然上不去了,检查电位器和电机都没有问题.更换一台616G5备用变频器后该机台正常运行.请问各位师傅616PC5故障机的问题大概出在哪里?

网友G:
安川616G5全新主板大量供应,0573-88322915

网友H(2012-02-08):
本人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上电空载运行跳SC,模块新的,PC923  PC929换了还是一样,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