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怎样测试一个DCS系统是否有OPC Server?

楼主(2004-04-30):
我刚接触工控,不知道当前的dcs系统(有横河cs3000、和利时、浙大)是否安装有opc server,请问怎样判断,有工具软件测试吗?用delphi怎么写测试程序?望指点迷津。

网友A:
可去www.win-tech.com 上载一个opc client . 注意要安装相应的opc dll及exe 文件. 安装opcenum.exe. 当选取本地OPC 连接时,会列出所有的opc server. 用DELPHI写可使用免费的opcdaauto.dll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