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锆氧传感器的应用

楼主(2004-04-30):
第一部分 氧化锆氧传感器工作原理 一、产品简介: 氧化锆氧传感器是利用氧化锆陶瓷敏感元件测量各类加热炉或排气管道中的氧电势,由化学平衡原理计算出对应的氧浓度,达到监测和控制炉内燃烧空然比,保证产品质量及尾气排放达标的测量元件,广泛应用于各类煤燃烧、油燃烧、气燃烧等炉体的气氛控制。它是目前最佳的燃烧气氛测量方式,具有结构简单、响应迅速、维护容易、使用方便、测量准确等优点。运用该传感器进行燃烧气氛测量和控制既能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又可缩短生产周期,节约能源。 二、氧传感器工作原理: 氧传感器是利用稳定的二氧化锆陶瓷在650℃以上的环境中产生的氧离子导电特性而设计的。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如果在二氧化锆块状陶瓷两侧的气体中分别存在着不同的氧分压(即氧浓度)时,二氧化锆陶瓷内部将产生一系列的反应,和氧离子的迁移。这时通过二氧化锆两侧的引出电极,可测到稳定的毫伏级信号,我们称之为氧电势。它服从能斯特(Nernst)方程: 式中E为氧传感器输出的氧电势(mv),Tk为炉内的绝对温度(K),P1和P2分别为二氧化锆两侧气体的氧分压。实际应用时,将二氧化锆的一侧通入已知氧浓度的气本(通常为空气),我们称之为参比气。另一侧则是被测气体,就是我们要检测的炉内的气氛,详见图1。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就是氧电势信号,通过能斯特方程我们就可以得到被测炉气氛中的氧分压和氧电势的关系。参比气为空气时,可表示为: 式中E为氧传感器输出氧电势;Tk为炉内的绝对温度;P02为炉内的氧分压。 我们的氧传感器产品带有自加热装置,一般温度保证在700℃,这样TK数值基本是恒定的,从而通过上式可以直接测量出炉内氧分压浓度。 工程应用中采用标准气体来标定氧传感器输出氧电势E和氧分压浓度PO2的对应关系,这种方法也是目前公认的最准确、最直接的标定方法。 第二部分 HMP系列氧传感器 一.HMP氧传感器基本结构: HMP氧传感器的核心部件采用进口氧化锆氧传感器(详见图2),该氧化锆氧传感器自带智能加热装置,提供稳压恒定控制信号即可快速达到使用温度,并保证传感器在该恒定温度下连续、稳定工作。安装该探头需要调整引导板方向,尽量使引导板正对气流方向,这样才能形成对检测气氛的气体自导流。进口氧化锆氧传感器典型性能特性如下: 零点误差:£±0.2mv ;交流电阻(1500赫兹):(700℃)£100 千欧;(1100℃)£ 5 千欧。响应时间(700-1300℃):£1秒 二.HMP氧传感器采样、维护方式: HMP氧传感器采用气氛自导流方式,导入被检测气氛,考虑工程现场的环境因数,设计有吹扫清除通道,可方便地对采样引导管道进行吹扫工作,以避免炉内或管道内的灰尘、煤灰、油杂质等等堵塞采样管,请参考图3。 三.技术性能: 使用温度:室温~1100℃; 氧电势显示范围:-50~1240mV; 氧电势输出精度:±0.5mV; 响应时间:≤1秒; 正常使用使用寿命:≥18个月。 第三部分 氧传感器的安装 合理的安装是保证氧传感器可靠运行的关键,许多使用问题均由于氧传感器安装不当造成的,希望用户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安装氧传感器请尽量考虑氧传感器的安装要求: 一、采样测量点: 确定测量点是首要的工作。应遵循如下几项原则: (1) 选择的测量点要求能正确反映所需要的炉内气氛,以保证氧传感器 输出信号的真实性,尽量避开回风死角; (2) 测量点不可太靠近燃烧点或喷头等部位,这些部位气氛处于剧烈反应中,会造成氧传感器检测值剧烈波动失真;也不要过于靠近风机等产气设备,以免电机的震动冲刷损坏传感器; (3) 避免放在可能碰撞的位置,以免碰撞损坏探头,保证传感器的安全; 二.氧传感器的安装、连接方式: (1)HMP氧探头的安装可采用水平或垂直方式,垂直安装是比较理想的安装方式。不管采用何种方式,探头采样管引导板的方向应该尽量正对被测气流的方向,在初始安装的时候可以通过了解工艺确定基本方向。最终确定比较好的引导方向,需要在系统通电加热探头以后,旋转采样管方向,使用数字万用表观察输出氧电势的波动情况来确定。 (2) 氧传感器安装所用接头为专用法兰接头。如用户有其它类型的接头,只要安装尺寸相同,符合密封要求也可替代本接头。氧传感器的专用接头上,按要求需要配装石棉垫压接,以确保密封,否则因为一般炉内为负压,该处法兰接头处漏气会影响测量精度或造成信号波动。 (3)氧传感器的信号引出线最好用屏蔽线,可以消除干扰。最佳方式是使用2根2芯电缆,一根2芯屏蔽电缆接氧电势输出信号,一根2芯KVV控制电缆接探头加热连接端;如果现场条件不具备可直接使用一根4芯KVV电缆连接探头氧电势信号和加热端。航空插头焊脚说明如下(见图4): 1. 加热控制信号连接探头航插1、2脚,我们已经引出红、黄两种颜色线,控制线可直接焊接连接; 2. 探头测量氧电势输出信号连接3、4脚,注意该毫伏信号连接的正、负极,4脚白色线为正、3脚黑色线为负,信号线也可直接与引出线对焊连接。 (4)HMP氧探头的标气口一般检测的时候封闭,只是在标定气体的时候使用;吹扫气口连接气泵或者压缩空气管路,吹扫口进气一般用一个电磁阀等阀门控制,一定周期开启一次,通入气体吹扫采样管,探头正常检测时阀门关闭,不能有其他气体进入采样管。在此特别说明一点,使用厂方的压缩空气吹扫探头必须保证压缩空气中不含有水份,即对所采用的压缩空气必须进行气水分离处理。 第四部分 HMP氧传感器的使用和维护 一.连接加热控制: 特别提醒:只有在氧传感器连接了加热控制以后传感器才能正常工作,冷态下输出的是随机信号,不代表任何意义! HMP氧传感器在接入加热控制以后,在室温条件下既可以开始正常的气氛检测。一般的探头调零就是在室温下,加热探头以后通过对空气的测量,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此时探头输出毫伏值,此数值就是该探头的零位偏差数值,在显示仪表中需要加入该零位偏差来修正仪表显示的氧浓度。 二.新装或更换氧传感器时的注意事项: 特别提醒:用户新装或更换氧传感器时,均应校正氧分析仪的氧浓度显示值。不进行此项工作,更换新的传感器后,氧分析仪检测的氧浓度可能会与实际浓度产生偏差,从而影响生产。 氧浓度的修正原理及方法: HMP氧传感器直接测量输出的是被测气氛的浓度与标准空气差电势数值,我们称为氧电势,该电势数值在零点(即空气测量)时不同的探头起始输出电势就存在偏差,而输出电势经过模型转换输出氧浓度时也可能存在误差,因此在氧分析仪中对探头信号进行标定修正就是很必要的工作,否则显示氧浓度与实际被测气氛的氧浓度就会存在较大偏差,满足不了现场生产的需要,甚至误导控制影响生产。 修正参数时可以参考最后附表提供的理论数值(该表为纯理论计算数值,工程应考虑偏差),对应工程实际对测量系统进行相应调校。 具体的修正一般通过标准气体标定进行,方法是将计量核定确认的标准气体通过标气口通入探头,测量此时输出氧电势及仪表显示氧浓度,仪表显示氧浓度应该与标准气体浓度相同,存在偏差则修正仪表线性参数;标准计量要求最少使用三种不同标准气体标定系统,这样经过三次标定重复修正好系统线性,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三.积尘对氧传感器的影响及吹扫清除方法: 由于氧传感器是长期在线检测测量的器件,锅炉等设备(尤其是煤燃烧炉或者烧粉窑炉等)产生的粉尘会堵塞导气采样管道,造成测量的气氛数值失真甚至无法测量气氛,此时必须定期对采样管中的积尘进行吹扫处理,吹扫时间的长短视积灰程度确定,这种吹扫方法要求氧分析仪具有相应功能或者配套使用氧传感器的维护装置,如果用户没有这些装置只能安装手动阀门控制压缩空气或气泵定期通入吹扫气口对探头进行除尘工作,但此时必须注意以下情况: (1)由于在吹扫的过程中,氧传感器的氧电势会下降,最低有可能会降到1、2mv,这时检测的氧电势不代表炉内的气氛,此点必须要注意; (2)吹扫空气的流量要保证能够去除积灰,吹扫过程中可注意氧传感器的氧电势输出值,如果氧电势值始终没有下降,表明空气流量太小,积尘没有清理,应予以调节或者检查吹扫管道,可能吹扫管道已经堵死; (3)吹扫口的通道是与炉内直接相通的,每次在吹扫完毕后,应关闭阀门堵死吹扫孔,防止因炉内负压空气进入,影响氧传感器的检测; 由于烧碳黑工作在现场环境下较为复杂,容易产生人为误操作。为了提高碳势传感器检测的准确性和使用寿命,降低人为操作失误,建议最好采用我公司生产的专门为我公司氧传感器设计的HM-OS系列氧分析系统,该系统仪表可以提供定期吹扫功能,控制电磁阀定期通断吹扫(详细情况请参见有关资料或向我公司咨询)。 特别提醒:在分析氧传感器的好坏时应将其视为一个单独的检测部件。在检测氧传感器的氧电势时应把与氧传感器连接的所有导线断开,用高内阻的数字表在氧传感器的输出端直接检测氧电势。通过检测氧电势,与正常使用时的数值相比较。 四.确保氧传感器在保质期内正常地为您工作: 氧传感器是一种很精密的检测装置,它的核心部件为陶瓷,而且长期在线工作,正确地使用和精心的维护对保证氧传感器正常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用户应按照本说明书的要求严格安装,正确使用和维护氧传感器。如果氧传感器出现故障,用户无法自行解决时,请立即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与您共同分析故障原因,及时予以维

网友A:
如果文章中需要插入图片,请发给我

网友B:
请问飞哥: 我这有一台Servomex 2700 氧化锆中的锆管损坏,订购进口组件太贵了,有没有好的办法。 电话0991-3751567 传真0991-3752776

网友C:
我购买使用过Servmex 2400系统,他们的产品确实很贵,锆管是其核心部件,你向其代理索取,他肯定要你购买其中的整只传感器,不会只给你锆管的,我这里包括国内目前使用的锆管主要尺寸、结构上有差别,和他的产品不配套,请你谅解,我也没有太多办法! (不好意思,最近出差在外,没时间上网,今天回来才看到你的回复,可能有点晚了,原谅哈!有什么其他问题我们继续交流!)

网友D(2005-12-26):
如果文章中有插入图片,请发给我

网友E:
周公,飞哥,我单位用的氧化锆加热器(电炉丝)经常出现烧断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实际控750温度。

网友F(2006-01-26):
我厂锅炉上的氧化锆经常不准,大约每半年就要更换一根,国产的,有没有质量好的推荐一个呢?

网友A:
应该是太细或者气氛不合适。搜‘热负荷’

网友G:
HMP氧探头采用成套进口的澳大利亚SIRO2氧传感器和陶瓷加热器,测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低电压加热(12V),无高压,现场使用维护安全可靠。
      运用流体力学原理设计的新型采样探头,自动导入样气,自动清除粉尘。配合以高压空气吹扫机构,使采样探头不会堵塞,适应各种高粉尘气氛的测量。
     设计有陶瓷过滤器及氧化锆表面保护层,使氧传感器免受高粉尘和腐蚀性气体的污染,进一步提高了氧探头的使用寿命。
    分体式结构,氧化锆探头可以很方便的从采样探头上卸下,方便维护。
    HMP的氧传感器可以在线标定,也可以很方便的从采样探头上卸下,进行离线标定

网友G:
HMZ氧探头采用的澳大利亚进口的SIRO2氧化锆氧传感器,是真正的直插式结构,不带加热器,不需要采样装置,直接插入600-1400℃的气氛中测量氧含量,结构简单,故障率极低。
     内置温度传感器测量被测气氛的温度,即使气氛温度波动,也不会对氧含量计算造成影响。
     由于传感器直接插入被测气氛,没有加热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扰,因此可以测量到极低的氧含量(测量渗碳气氛时,可以测量到10-23ppm的氧含量)。而且反应速度快(<1秒)。特别适用于需要快速反应,进行闭环控制的场合。
       保护管材质为高温合金或钢玉陶瓷可以长期工作在600-1400℃的强还原性或弱氧化性气氛中。

    HMP的氧传感器可以在线标定,也可以很方便的从采样探头上卸下,进行离线标定

网友G:
HMR氧探头采用成套进口的澳大利亚SIRO2氧传感器和陶瓷加热器,测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氧传感器的测量端在探头头部,靠近被测气氛,外界因素干扰较小,因此可以测量到很低的氧含量,可以测量到低至0.0001ppm的氧含量。而且反应速度较快,适宜进行闭环控制的场合。
设计有陶瓷过滤器及氧化锆表面保护层,使氧传感器免受高粉尘和腐蚀性气体的污染,进一步提高了氧探头的使用寿命。
设计有吹扫标定孔,可以在线清洁维护氧探头,同时可作为在线标定孔。

网友G:
采用成套进口的澳大利亚SIRO2氧传感器和陶瓷加热器,测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

低电压加热(12V),无高压,现场使用维护安全可靠。

氧探头可以在线标定,也可以很方便的卸下,进行离线标定。

氧探头可内置毫伏变送模块(4-20mA输出),使毫伏信号可以远传。也可直接输出毫伏值,以适应不同的安装现场。

网友G:
以上是我公司的氧化镐介绍,显示部分是我公司自主生产的价格很优惠.如有需要可与我公司联系,0591-83767591/2/3.内蒙古客户可有本人联系13799990521小朱

网友H(2006-04-10):
周公,飞哥,请教两个问题:
1,气体吹扫如果使用压缩空气,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一般吹扫的时间是多少?吹扫间隔是多少?
2,校验气体不用购买氧气的标准气体吧,是不是使用干燥空气校验满度,用N2校验零点就可以了?

网友I:
好东西,可还是不太明白,毕竟不是着行业的.

网友J:
使用压缩空气没问题,只需要注意一点:一定要保证产生的气体中不含水份!建议你最好用气泵吹扫,很便宜的,就用那种养鱼用的气泵就行,花鸟市场几块钱搞定,绝对不会有水份产生。

网友K(2006-05-30):
谁用过横河的ZR吗?据说可以使用3年以上,如果有兴趣的集成商和分销商可以和我联系。
我的邮箱;zeqingzhou@hotmail.com

网友L:
mayker:

    气体吹扫使用压缩空气不会影响测量精度,但一定要用干净的气体,以免里面的水份被吹进探头损伤探头,一般吹扫时间一分钟足够,间隔时间主要取决于你所使用氧化锆探头对粉尘的适应程度。
    检验气体最好备一瓶标准的气体,再配合使用干燥的空气采用两点校准精度会更高。

网友J:
建议你自备气源,只需要买花鸟市场那种气泵就行,价格很便宜滴,而且在标定零位德时候可以直接用气泵气体,气泵产生的气体不用考虑水份问题,而压缩机必须考虑除水问题,以免产生的气体带水份损伤氧探头瓷管。
    标定零位可以用空气进行,但是其他节点必须使用标准气体进行。

网友J:
mayker
    吹扫时间间隔没有统一标准,是看气氛环境确定的,一般的经验燃烧介质如果是煤,看采用何种燃烧工艺以及煤粉种类,时间一般一天最少4次以上,每次时间不超过3分钟。烧油的环境也要参考油质情况,以及加热炉状况,相比燃煤炉间隔时间一般要长些。电加热渗碳炉则主要看炉况积碳情况,以及使用的渗碳炉型,对连续式渗碳炉间隔时间一般可以延长,箱式炉和井式炉则在每个工艺周期观察工件状况,可以随时调整持扫周期,一般在每个周期定时吹扫一次。

网友M(2006-07-26):
我们厂用的是富士的,效果还行,5年了,今年因为到期才换的,如果哪位朋友需要资料,我这里给找。

网友N:
大家好!请多多指教

网友N:
现场在线分析仪预处理系统设计思路?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O(2006-08-28):
请提供富士的详细资料,谢谢了。

网友O:
对了,我的邮箱:yyrdyb@126.com

网友P(2006-09-28):
我们是富士的合资企业作氧化锆的销售及服务已经十几年了,有需要相关的 产品或资料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025-83472609

网友Q(2006-11-10):
请问氧化锆的细度&导电率有关系嘛,细度和温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J:
采用纳米晶粒氧化锆+一定量的活性物质(比如三氧化二铱等)是可以降低满足能斯特条件的反映温度。

网友R(2006-12-28):
请提供你的产品实物图。

网友J: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50033重发的带图文章。
    在线氧分析设备包含:传感器(可以是氧化锆氧传感器、电化学传感器、红外传感器等)、变送或显示仪表(带接口可以连接上位机),一般整套氧分析设备还包含气管道、管线、气泵等附件,采用不同的传感器、仪表价格差别较大,具体说红外系统价格最贵、维护也较复杂,电化学系统最便宜但不够稳定,从稳定性和价格角度考虑氧化锆传感器目前是最佳选择,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流行氧分析多采用氧化锆传感器的原因。

网友S(2007-02-13):
各位高手的论述相当蕴涵知识,小弟我今天没事,粗略看一遍。先DOWN下来慢慢品位。

网友T(2007-03-28):
很好,高手,QQ号能告诉我吗

网友U:
校验零点不能用n2,看看方程式就知道了。必须拿微氧。
2700质保期完全可以要锆管索赔,过了的话也可以单买阿,我以前就自己买过修理。

最好自己去看看原理,对维护修理很多好处。

网友V:
怎么还氧化锆呢 氧化锆维护太贵了
都~电化学~了啊啊 有需要的联系我QQ 425132663  msn dxw806@hotmail.com

010-51515863

网友W(2007-05-09):
现在国内国外都有哪些厂家做分析做的比较好的!特别是分析小屋?
国内外差距有多大啊?

网友X:
我有罗斯蒙特氧化锆现货OXT4A3011111110000和OXT4A3011111110001现货,价格绝对优惠,欢迎咨询13910153725(北京/韩成洲/北京达盛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Y(2007-08-16):
绝对好贴!说得很透切!支持!

网友Z:
我好像求助过这个问题  现在才看见!

网友Z:
详细看了一下  就是好!

网友AA(2007-09-24):
我有几个电厂热工成套项目上要用到,不过还没有具体选型,各位有没有好的给推荐一下.
邮箱:spacs22@yahoo.com.cn

网友AA:
各位老大:谁有氧化锆分析仪的使用说明书?请给发一份
邮箱:spacs22@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B(2008-01-11):
氧化锆探头大约多少钱?我是外行。谢谢!

网友AC(2008-04-11):
想买几个,不知各位有什么好介绍?Q29566175

网友AD(2008-07-09):
广州汶鑫自控工程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自动化项目设计,改造和施工.本公司特价代理西门子完全兼容模块UNIMAT. 电话:020-31540593

传真:020-82087297 www.gzwxauto.com

网友AE(2008-10-13):
北京吉姆多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自动化设备及元件生产供应商。公司成立于2001年,是集科、工、贸于一体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自成立开始公司就不断加大对产品的研发投入,开发新产品,以更优质的产品赢得越来越多的市场!公司秉承与客户同享世界先进技术水平,还不断加强与国外著名厂商合作,引进国外优质仪器仪表并推荐给用户。公司不但先后签约成为美国DWYER中国总代理、日本KANOMAX北方总代理、美国BENTLY总代理、德国Testo中国销售中心、瑞士HUBA总代理,还签约成为美国Smar、美国Raytek、日本RION、美国FLUKE、美国ALICAT、 奥地利E+E、 美国CCS、英国PYROPRESS、意大利HANNA、加拿大Sailsors、美国UE、台湾LUTRON、奥地利E+E、芬兰VAISALA等在中国的代理经销商,吉姆多利公司提供近万种有关压力、流量、温度、湿度、记录、分析测量控制、物位(液位)和实验室仪器等产品,它们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暖通空调楼宇自控、电厂、石油、化工、水处理,锅炉、压缩机、冷冻制冷设备、食品、医药、轻工业、环保、洁净工程等领域。我们可以向客户提供现场自动化仪表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具有多种行业的现场经验。吉姆多利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其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深受各界用户的欢迎。在新的世纪,吉姆多利公司愿与广大合作伙伴及用户携手共进,再创佳绩。

****美国Dwyer(德威尔)仪器仪表在中国由吉姆多利公司负责销售美国dwyer全线产品.1931年成立的美国德威尔(美国Dwyer)仪器仪表制造公司,在美国本土拥有12家工厂,提供压力、温度、液位、流量等现场参数的测量和控制多种仪器仪表,有着极高的稳定性、可重复性,切实的高精度,众多国际认证,同时价格极强竞争力。旗下商标有:Dwyer、Mercoid,W.E.Anderson,Proximity Controls、Love Controls。这些产品主要用于电厂,化工/石化,采暖通风空调,洁净厂房,油和气体产品工业,废水处理业,泵压缩机制造业机械设备成套,能源业,轻工业,水泥,锅炉,环境监测,生物工程,水处理,楼宇自控等。 美国Dwyer仪器仪表已经在北京成立中国办事处,负责管理各级经销代理商.2001年北京吉姆多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约成为美国DWYER中国总代理!负责全面推广和销售美国DWYER全线产品!

****日本KANOMAX(加野麦克斯)集团,是一家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生产企业。日本加野(日本KANOMAX)公司生产热线式风速计、多点风速计、风量罩、风速变送器、温湿度计、粉尘计、噪声计、尘埃粒子计数器、室内洁净监测系统、室内空气品质测试仪等数十种环境测试仪器产品,日本加野(日本KANOMAX)公司产品已在国内得到广大用户的应用,遍及暖通、医药卫生、电子、电力、石化、烟草等行业以及工矿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众多领域。作为日本加野(日本KANOMAX)公司的一级代理商,我公司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销售、技术咨询、维修及保养服务。2001年北京吉姆多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日本KANOMAX北方总代理!

****美国BENTLY(本特利),美国本特利内华达(美国BENTLY)在评估和确保工业设备的机械和热力学性能方面是全球领先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商。美国本特利(美国BENTLY)公司在全球43个国家的主要工业中心设有100个办事处。其全球用户超过二万五千,分布于发电、石化以及其它众多行业。提供工业用机器及其它资产的机械学和热力学状态信息。拥有全球最大的机械保护和连续状态监测系统安装容量,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有效的工厂资产管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北京吉姆多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约成为美国BENTLY总代理!成为美国BENTLY中国销售中心!

****德国德图集团公司(Testo AG)始创于1957年,位于德国兰斯克市(Lenzkirch),是全球最大的便携式测量仪器专业制造商,主要从事便携式电子测量仪器的开发与生产。产品主要测量参数包括:温度、湿度、压力、风速、转速、照度、噪声、水活性、pH值、电导率、烟气(CO,O2,CO2,NO,NO2,NOx,SO2,HC,H2S等含量)等。德图仪器不仅为国内外各大研究机构、国家级实验室采用,同时也是包括 IBM、英特尔(INTEL)、AT&T等国际企业优先采用的检测设备;更赢得包括德、美、日、韩、法以及中国等国家实验室的认可,以及欧盟(EU)和ISO 9001的国际认证。作为德图公司的中国代理商,我公司会为广大用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及一流的服务。2002年北京吉姆多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约成为德国TESTO中国销售中心!

****瑞士富巴(HUBA)成立于1945年, 近60年以来瑞士富巴(瑞士HUBA)公司一直致力于压力传感技术的研究,向市场推出100kPa~60MPa 的各种压力传感器。在锅炉及暖通空调业,瑞士富巴(瑞士HUBA)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在工业领域亦蒸蒸日上。凭借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可靠的质量,瑞士富巴(瑞士HUBA)产品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可和青睐,在业内日受瞩目。为了迎合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在双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瑞士富巴(瑞士HUBA)也可以为客户提供定牌生产。德国西门子Siemens,瑞典泰克TAC,英国萨驰威尔Satchwel, 英国AMOT等世界知名企业纷纷选择瑞士富巴(瑞士HUBA)作为其OEM生厂商。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世界范围的OEM客户,瑞士富巴(瑞士HUBA)坚持“零距离服务”的理念。瑞士富巴(瑞士HUBA)在德国法国英国荷兰均设有分公司,并在20多个国家内设有代理公司。只有如此,才能最迅速的为客户解决问题。2003年北京吉姆多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签约成为瑞士HUBA总代理!

****吉姆多利(jameda)是美国Dwyer总代理、日本KANOMAX北方总代理、美国BENTLY总代理、德国TESTO中国销售中心、瑞士HUBA总代理、美国UE系列压力开关、 美国ccs,法国KIMO的产品指定代理商.压力/差压开关、变送器、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满足不同客户的各种需求。产品涉及压力、流量、温度、湿度、物位(液位)和空气净化等,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暖通空调、楼宇自控、电厂、石油、化工、水处理,锅炉、压缩机冷冻制冷设备、食品、医药、轻工业、环保、洁净工程等领域
名称(中文):北京吉姆多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英文):Beijing Jamedoorla Technology Co.,Ltd.

 销售电话:010-84652840/2846/2037/2837

 技术支持:010-84652846-8005

 客户投诉:010-51313317

 传   真:010-84652037-8011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10号阳明广场3号楼4E室

 邮  编:100101

 :http://www.jameda.com

    http://www.dwyer17.com

    http://www.bently.net.cn

    http://www.kanomax17.com

    http://www.sensors17.cn

    http://www.kimo-inst.com

网友AF(2009-01-16):
上海ABB 做分析做的比较好,特别是分析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