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实现mcgs和excel的连接

楼主(2004-04-30):
希望大家帮我

网友A:
没有问题,MCGS提供两种和EXCEL的连接方法: 首先,使用策略构件,请按照说明操作:   1、到mcgs策略窗口,新建用户策略;   2、进入用户策略,增加策略行。添加Excel报表输出策略构件。   3、策略构件设置:    建立一个excel文件,操作内容中选择。    操作方法---处理显示excel表格。    来源要加。    数据选择---全选    时间条件---时间列必选    数值条件---先不用添    数据输出---默认   4、测试。   5、使用按钮或者菜单调用。 还有,通过DDE可以实现,实时数据同EXCELL之间的数据实时交换。    可以严格按照帮助的说明来操作。测试没有问题。    最后,可以电话咨询,提供工程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