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如何实现mcgs和excel的连接

楼主(2004-04-30):
希望你们帮我

网友A:
没有问题,请按照说明操作: 1、到mcgs策略窗口,新建用户策略; 2、进入用户策略,增加策略行。添加Excel报表输出策略构件。 3、策略构件设置: 建立一个excel文件,操作内容中选择。 操作方法---处理显示excel表格。 来源要加。 数据选择---全选 时间条件---时间列必选 数值条件---先不用添 数据输出---默认 4、测试。 5、使用按钮或者菜单调用。

网友A:
还有,通过DDE可以实现,实时数据同EXCELL之间的数据实时交换。 可以,严格按照帮助的说明来操作。测试没有问题。 由问题,可以电话咨询,提供工程样例。

网友B(2015-01-06):
引用 网友A:
还有,通过DDE可以实现,实时数据同EXCELL之间的...

你好,你能做一份图文形式的发我邮箱吗?邮箱644712622@qq.com      谢谢,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