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停机求助

楼主(2004-04-30):
我厂一台132KW的西门子ECO变频器经常不定时的过压停机。我厂此台变频器工作于固定频率故障停机时,没作任何操作。其斜坡下降机时间已经调到了最大。和位指点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A:
请先把故障描述清楚! 如果是过压保护,有可能是电网电压有波动,偶尔有高电压进入, 造成过压。 或者在电网上有大负载停机,造成瞬间电压超高。 可把直流电压稍提高一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