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喷泉用电磁阀可以用在空气控制上吗

楼主(2004-04-30):
查到一种每秒可以开关10次的电磁阀,但是专门用在音乐喷泉上。有两个都卖这个电磁阀的厂家,一个说可以用来控制空气,另一个说不可以。我请问大家吧,可以还是不可以?另外,在水里和空气中的开关速度会不会有差异?

网友A:
厂家不一样,有的是通用产品,有的是专用产品。产品性能绝对不一样,比如专用气动电磁阀元件的开关速度肯定比通用电磁阀快,灵活,具体看用于那种场合。

网友B(2004-06-07):
用肯定是可以用的,只是,有必要吗?选择有针对性的产品不更好些?

网友C:
其实一样用,只不过防水性能更好。

网友D(2004-07-26):
还有气动电磁阀? 那执行机构是什么?气还是线圈?

网友E(2005-05-18):
喷泉专用电磁阀是可以过空气的,只不过这种的防水性能好.主要用于跑泉\跳泉的水路控制,也可用于水底管道自控系统中的自动控制元件.http://www.xian-huiyuan.com

网友F(2005-11-03):
电磁阀的开关速度非人为口头承诺,它的开关速度受压头.介质粘度.公称通经.膜片开口距离,阀的设计是否合理等因素的影响,有关10次/s开关速度的谈论在常规使用电磁阀中,完全违背了上述规律,若按现行产品中的直动式.先导式是根本不可能的,其表现形式是介质有开无关,失去了指标的意义。在压缩空气中,仍不可脱离上述条件,但空气响应速度可相对快一些,仍不能实现介质由0~90%或90~0%的完全开启和关闭。因此,只谈10次/s的开关速度是不科学的,控制线圈可实现,介质响应不可能,若不要求介质响应指标,谈10次/s还有何意义?

网友C:
楼上说得有理,尽管电磁阀速度很快,但是介质的流动达不到相应速度,仍然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