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台达PLC问题

楼主(2004-04-30):
我刚开始接触PLC编程,最近用了一套台达得PLC。有相同型号得两台,我用同一个程序写进。模拟量输入温度信号。但是两台输出确不同。后来监控发现输入值都不一样,但是换了传感器还是不行。我想问问是不是PLC得模拟量输入通道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打开整机,拿下控制板,找驱动板上的EVR3,背面有一5VREF的点,用万用表测量,慢慢调,直到比较精确的位置,再试试看

网友:
you f*uk王仁祥 son of bits

网友B:
你用的是ES/EX/SS,EP/SA/SX還是EH系列?有的系列誤差較大,可以用儀器檢查調整,最新的EH系列精度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