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元件

楼主(2004-05-06):
请教: 西门子MIDIMASTER VECTOR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中的那两个接成对管的三脚贴片元件A7S是什么芯片?

楼主:
有赐教的吗?

网友A:
是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三条腿。 TO: 维修工,你在深圳吧。

楼主:
谢谢!我在杭州。 在西门子变频器中全部是接成对管使用的,在主板上随处可见,都是起稳压作用的吗?

网友B:
不起稳压作用,就是普通二极管

网友C:
双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