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仁祥 李春发老师变频工频切换时间

楼主(2004-05-06):
变频切换到工频过程中,在变频断开后由于电机存在剩余磁场,会在转子及定子上产生感应电势,由于切换前的变频相位与工频相位可能相差较大,使此感应电势与将投入的工频相位也相差较大,在工频投入时产生较大的冲击电流.切换的延迟时间太长电机失速较多尤其在带载时切换,太短也不行,现请教延迟时间一般设置为多少?另外请教星三角切换有延迟时间吗?如果有一般是多少? 以上问题繁请赐教,不胜感谢!

楼主:
请各位高手回答

网友A:
昨晚已回复,但今天不翼而飞了。 都有延迟时间,在保证安全情况下越快越好,根据电机大小不同,设置也不同。

楼主:
刚刚从网上查到一篇文章,文中说星三角切换是直接切换延迟时间仅开关的动作时间几十豪秒,变频到工频切换他采用的方法是先将变频器设置在自由停车利用变频器的续流二级管消磁后,延迟2-3秒钟切换

网友A:
上面提到的文章的数据仅供参考,星三角切换是可以直接切换的,但必须有机械连锁和电器连锁,说的那个切换时间就是机械连锁和电器连锁的开关时间的和。将变频器设置在自由停车利用变频器的续流二级管消磁后,延迟2-3秒钟切换,延迟时间已足够长了。

楼主:
我的一个项目正考虑采用变频工频切换来实现一台变频器对几台泵的启动工作。但变频器厂家对此为不建议方案,而设计单位则说没问题,二者立场不一样各自的话都只可兼听之。但把这个方案看得风险过大不行,或看不出同一般切换的区别则可能导致调试时的失败。但是目前却还没看到使用到的实例。也许这里还有其它问题还没考虑到。 谢谢王老师的回复!

网友B:
请讲出你这样做的理由!

楼主:
第一,降低投资。该方案同两台软启动器费用相差不多。 第二,可以实现带载启动。启动过程中不需要频繁开关关阀门。 第三,单泵运行时便于调节泵的负荷,避免电机过载。(单泵运行时系统流量降低,压力损失降低,依据泵的特性曲线此时泵负载加重会导致电机过载,通过变频降低泵的扬程从而降低电机负荷)。 从以上三点看该方案的技术经济性是最好的。

网友B:
电机是大功率可找这老兄: 大家好,从论坛中看到很多关于变频到工频切换困难的问题的讨论,尤其对于大功率电机,75千瓦以上的变频器,切换尤其困难。解决的方法有很多: 1、串电阻或电抗;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且容易烧毁电阻和电抗,维护量大; 2、采用软启动;可以解决,但成本提高,控制较复杂。 根本解决方法应该针对造成切换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造成的原因,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是变频出的电压向量与电网的三相电压向量之间的幅值与相位的不同步造成的,切换冲击电流大。解决的办法应该是能够监测两个向量,选择矢量差最小的时候切换,可大大减小冲击电流,从而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2002年我们给大港油田的供水项目中使用的“3sin软切换控制器”,到现在为止,已运行近两年,非常好,没出现任何问题。不再象以前的工程中,不时接到用户的电话,“切不进去了”,要么“就是顶前级开关了”,或是“又把电阻烧了”,很麻烦。这一年多,再不用为这些事担心了。 同是工控人,我想把这种轻松的感觉与大家分享。 感兴趣或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我给大家提供资料。 hongxunliu@eyou.com

网友C:
对于较大功率的,ABB有专用的同步板,可以在百毫秒内完成切换。

网友D(2006-07-06):
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为了不影响生产将还为停止的电机立刻切换到工频。请问这样做可以吗?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D:
[b]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为了不影响生产将还为停止的电机立刻切换到工频。请问这样做可以吗?请高手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