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各位大哥 变频器切换问题

楼主(2004-05-06):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变频器先停车 然后切换正反转 就是怕工人误操作 在运转的时候 不停变频器 直接按反转 就是一定要停变频器 不然的话不能切换 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一般都有自由停车功能,你是哪个牌子?型号?

楼主:
是国产的 你可能没听过 TE-380 谢谢李老师

网友A:
我没看过这牌子,你能找出这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