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方案,大家给分析一下。

楼主(2004-05-06):
在做一个项目。把以前的一台YAMAHA的两轴台子控制部分换成三菱的,并且要加上第三根轴,这根轴只要能转动就可以了,但是要求能够较精确控制角度。原计划是采用三菱的两轴伺服模块,在第三轴加一个变频,用于变速,电机上加一个码盘,用于反馈角度。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利用三菱的三轴控制模块。两种方案大家给分析一下。各有什么利弊?

楼主:
怎么没人哪?

网友A:
还是选第二方案吧。

楼主:
能不能比较一下,具体一些来比较二者的利弊。前者价格低一些,性能差一些,后者价格高一些,性能强一些。那其他方面呢?

楼主:
我的信箱是zhqiang1980@eyou.com,欢迎大家来信指导.

楼主:
大家可以推荐一些有经验的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