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问题

楼主(2004-05-06):
请问: 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开关电源电路中两个标志为BUH513的开关管到底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

网友A:
好象是三极管,你最好拆出来测一下,看驱动电路也可区分!

楼主:
谢谢!三极管和内部有保护二极管的MOS管即使拆下来也很难区分,也查不到相关资料,看来只有结合驱动电路分析了

网友A:
这个都是单管!

楼主:
你说的单管是什么意思?丹佛斯电源中用了两个,只是没有直接连接

网友A:
就是内部没有保护二极管!

网友B:
应该是MOS管,因为两管所承担的电压为直流母线,其中除了限流电阻外,就只有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因此,只能工作在高频开关装态,而决不允需在放大区滞留.我公司是丹佛斯一级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欢迎大家来电共同讨论.0532-3811796

楼主:
丹佛斯上电后显示数秒即断电,试过几次都是这样,请问可能是哪里问题?

楼主:
补充:空开未跳!

网友C:
请检查一下开关电源!0532-3811796邓先生

网友B:
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