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PLC执行机理的疑惑

楼主(2004-05-06):
我对PLC的使用时间还不太长,特别是在程序比较大必须要考虑到PLC的扫描时间的时候,对PLC的执行机理总存在一些疑惑:书上说PLC在每个扫描周期总要把输入信息存入输入映像区,然后计算,在然后把输出存入输出映像区。对此我有几点不太清楚: 除了X,Y外,M,D等软件的信息要进行锁存过程吗?还是随着对程序的执行而随时改变? 在进行锁存的时候计时器在进行计时吗? 希望高手们不啬赐教! 另外那位高手有什么适和于新手的经验之谈也请一并相告!

网友A:
M,D等信息一般也是计算后输出所以一个周期内最多只改变1次,高速计数、中断、通讯等情况下可能一个扫描周期会改变多次!

楼主:
to chinalxl:我的意思是M,D用不用锁存?如果不用锁存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随着程序的执行而随时改变的 欢迎大家就这一问题踊跃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