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有高人用过fuji es 伺服吗?

楼主(2004-05-06):
有高人用过fuji es 伺服吗?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wo我改造设备换下来一套fuji es伺服 它上面的参数是由dip开关设定的 不知怎么设置 还有它原来用的是速度模式,我想用位置模式,不知怎么接线 我没资料,你有吗? 谢谢

网友B:
es是什么系列?我只听说过阿尔法系列!贝他系列!W系列! 请赐教

楼主:
那套伺服很老了, 没显示屏,只有dip开关. 也没在中国销售过. 是日本二手设备改造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