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供电的变频器能改用单相电供电吗?

楼主(2004-05-06):
三相供电的变频器(富士7.5KW),改用单相电供电,带3.0KW的三相电动机需要作哪些改动? 谢谢! MQH6789@163.

网友A:
电机电流参数要另调好,其它不变!

网友B:
弄不明白,是三相380V改单相220V,还是三相220V改单相220V? 如果是前着,电机接线改不改?变频器可不是升压器!

网友A:
可能其是指供电是用一个变压器从单相220V变压成单相380V,很多人维修变频器都是这样做的,此时变频器负载要降级!

楼主:
我想用单相220V的电源,通过三相380V的变频器(7.5KW)带三相380V的电动机(3.0KW). 我想把原来的缺相保护和低电压保护取消,能办得到吗? 另外:变频器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低一些,还能工作吗? 我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

网友A:
改动麻烦而且浪费资源,输入电压应在变频器规定范围内,太低会跳“低压”保护!装一个升压变压器不行吗?

网友C:
to:大庆 你的想法完全可以实现。我用过的。只是要改动一下接线。

楼主:
雪痕您好: 请问您具体要作那些改动?

网友A:
你要改动电路有开关电源电路、电压检测电路、滤波电容(改为并联)!

网友D: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有低压保护的就不行。这得看变频器的型号。 变频还要降额使用。

楼主:
我有闲置的GOLDTAR STRVERT-D 9KVA的变频器,改造后带3.0KW的电动机能行吗?

网友E:
变频器不具有升压功能,改电路也不会有升压功能,因此220V输入不可能带动380V输出。

楼主:
我觉得变频器是把输入电源整流成直流电,再把直流电变成频率和电压可变的交流电,输出电压是设计成不超过380V的,和输入电压没有直接关系,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F:
当然有关系了!输出最大电压受直流母线电压大小限制,直流母线电压大小由输入电压大小决定!

楼主:
谢谢指点! 这么说:单线220v输入是不可能带动380v的三相电机了?

楼主:
电动机原来的接法是角接(380v),改成星接就是三相220v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变频器输出220v?是不是要改动开关电源电路?如果是怎样改?

网友G:
如果不考虑输入电压,纯粹想让38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220V电压,太容易了,根据V/F=常数,只要将变频器输出频率F=(220/380)*50=29HZ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指点! 我现在想让380V输入的变频器用单相220V供电.输出频率为50HZ,380V或220v均可.

网友H:
to 大庆: 你的问题都有矛盾《我现在想让380V输入的变频器用单相220V供电.输出频率为50HZ,380V》是不可能的,变为220V输入后,输出最大为220V。同时真改为单相220V供电的话,这里不是俩句话可讲明白,因为要改欠压(LU)保护参数,开关电源的参数,过载(oL)保护参数,甚至模块也要换(因为电流增大)。总之一句话:不改为好,能改好你是傻冒!

网友I:
要求太模糊了,有条件的话可以实际操作一下,不带负载就行了.

楼主:
DLTZY您好: 您再从头开始看一遍,然后再回话, 我现在想让380V输入的变频器用单相220V供电.输出频率为50HZ,220V.额定电流15A,实际带三相380V3.0KW的电动机,把原来的缺相保护和低电压保护取消.您有何高见?

网友J:
怎么不把变频器的型号换掉不就得了!

网友H:
对不起!大庆! 富士变频器(什么系列G7?G9?G11?)好像没有缺相保护,但输入220V后,要改LU保护参数和开关电源参数,至于电机你就把原来的Y型接法改为三角行就行啦!但我总觉得没有必要,是不是你那里没有380V电源?如果真没有还不如买个5KVA的380V变220V的变压器,一切就全搞掂啦!况且又不贵,何必自找麻烦?

网友I:
大庆: 缺相保护可以试着取消,低电压保护不能取消,可以降低等级. QQ:379834175,好好聊聊.

楼主:
我不知道那个厂家生产类似的变频器,另外:也想找一条移动电器(三相电动机)在只有单相220V电源时使用的路子.又赶上有闲置的变频器.有劳大家了,我在这里谢谢各位!

网友C:
需要改动变频器内部的接线,且要降容使用。改动之后,可能就不享受厂家的保修了。请慎重考虑。 有事联系:QQ:26461427

网友G:
大庆: 别劳神了,进口品牌你可能都行不同,换个型号,将电机接法改一下,选一个3.7KW,单项220V输入的变频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