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宇光仪表小数点问题

楼主(2004-05-06):
宇光AI708M,仪表显示100.0,组态王6.5读入后输出显示1000,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呀,你可编一个算法吗?给他除常数10不就可了呀。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定义变量的时候把最大值给写错了,我想一定是。

网友C:
我认为可能是你在定义原始最大值时出错了,因为它在转换时是按照十六进制位转换的.

网友D:
请使用定义变量时在原始最大值和最大值之间加入10倍关系转换。

网友E(2018-12-22):
引用 网友D:
请使用定义变量时在原始最大值和最大值之间加入10倍关系转换。

谢谢啦,困扰我多年的问题被你一语道破

网友F:
因为仪表上你设置有小数点,就是PLC输入10,仪表就是显示1.0,你在PLC内部把倍数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