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谐波干扰

楼主(2004-05-06):
我公司变电所的补偿电容有时投不上,可能是附近炼铝中频炉的影响,目前已经干扰了拌和设备的plc系统,使系统不稳定,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

网友A:
有专门针对谐波干扰的工程,是一项投入比较大的工程改造,不是简单的措施可以能够解决的.

网友B:
对设备屏蔽咯。治标吧。治本就是合理布局。

网友C:
抗干扰问题最好经过现场排查,这样比较容易切中要害。本网站过去已经有过较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考。

网友D:
中频炉是个谐波源,在工作时产生大量的谐波电流,流入电网当中,使其他用电设备受到干扰和损坏。中频炉的5次谐波电流可以达到基波电流的22.5%,可见谐波电流之大。 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滤波,把谐波电流滤除,净化电网,使其他设备得以正常工作。www.xrdl.yp168.com

网友C:
加电源滤波器是妥当的

网友E:
按你说的那就是谐波电流太大造成的,要对谐波源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