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求助

楼主(2004-05-06):
我用的MCGS5.5版本,其中的条件构件不知道为什么总选不中数据源,就是选中了确定后,里面的数据源又空了,不知道为什么,请告知!谢谢

网友A:
是动画构件吗?条件曲线,还是。。。 或者,还是,某个动画构件或者策略构件的条件属性。 请您做详细的描述,我们可以测试,复现问题,就能顺利的解决问题。 感谢对mcgs的支持!

网友A:
数据源有3种: 组对象、access数据库、odbc数据库。 使用组对象最为方便; 使用access数据库,首先使用了数据库的绝对路径,然后数据库结构必须是97的结构,最后数据表必须是mcgs要求的结构。 使用odbc要求access数据库同上,同时可以和sql server2000连接。 所以,选不中数据源的原因可能是obce连接不支持或者数据结构不兼容等。 最后,不排除某些构件有问题,那么就请告诉我们详细信息!解决这些问题,就简单了! 打电话:010-6297968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