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脑装不了Step7-Micro/win 32 ?

楼主(2004-05-06):
我电脑操作系统是windows 2000个人专业版sp4. 我想安装西门子的编程软件Step7-Micro/win 32。但是却安装不成功。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装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我的本装WINDOWS2000,装MICRO/WIN32 SP4没问题,

网友C:
我试过安了一次,删除之后,过一段时间后重装不上,因当时我的电脑里面资料不多,格式化了C盘后,重装了系统,再装就OK了。

网友B:
先卸载,再装。

网友D:
是不是操作系统不符合该软件的要求,好好的看看安装过程中出现的提示,不要老是不停的NEXT,看都不看

网友E:
是否解密?

网友F:
先装win32,后装win32 sp4

网友G:
同意nxplmjy的看法

网友H:
一定要这么装才行 1.要先装不带sp4得step7 microwin 2.然后卸载,再装sp4。

网友I:
完全可以装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的电脑是2000服务器版本。后来重新安装了2000专业版,第一次装的时候我改变了默认路径,安装不成功。最后只有从默认路径安装,很快就完成了。

网友K(2004-10-08):
默认路经也不能,怎办?

网友L:
对没错,如果实在是这样子,得把C盘格了就行了!我也遇到后,这样操作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