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开关的区别

楼主(2004-05-07):
请问哪位大虾能跟我讲解一下“反射式光电开关”中,他分为的“聚焦型”和“漫反射型”在应用方面有什么区别么?我非常急切的想知道啊~~~~拜托了啊~~~!!

网友A(2020-12-23):
漫反射型光电传感器                                                                                                    产品选择                                                                                                    浏览全部产品                                                                                                    文档                                                                                                    浏览全部产品                                                                                                    浏览全部产品                                                                        帮助                                                                                                    我们通常也把这种传感器称为接近式传感器。发射器的发射光照在检测物上后,以任意角度散射。接收器接收到其中的一些光(当接收光强大于开关阀值时)后开关触发,即检测到物体。一般来说,与检测距离有关的因素有:检测物的颜色、尺寸及光泽度等等。传感器的实际检测距离是以“白色测试板"为基准的。白板的反射率为90%,通常被当作“标准检测物"。深色或不光滑的检测物通常反射率较低;因此在检测此类物体时,必须增大传感器的灵敏度或是将传感器移近检测物。此时,必须留意背景物体比检测物更亮的情况,结果可能会检测到背景物体(而忽略实际检测物)。                                                我们有以下类型的漫反射型传感器:                                                带背景抑制功能的漫反射型传感器:此类传感器为检测物限定了检测距离,而与检测物的颜色、反射率及光泽度无关。它能够检测直接放置在亮背景上的暗色物体,且安装调节也很方便。                                                    聚焦式漫反射型传感器:聚焦式传感器通过对透镜的调节将发射器与接收器的聚焦点固定在同一位置,该设计有利于屏蔽背景的干扰,同时小光斑的设计缩小了在检测黑色和白色目标物时的距离差

网友B:
其实这个问题直接咨询传感器厂家,他们更专业

网友C(2021-03-09):
镜面反射跟表面反射。一个是需要反射板,一个是不需要,表面反射多用于不光滑物体表面检测。